萝莉遥控选什么样的无线模块

楼主(2021-01-20):
无线模块买来需要用调试吗
还是直接焊上上遥控就能用
图片中的无线模块能用吗
求大佬解答

网友:
单片机刷程序的时候会自动刷上去应该

网友A:
按电路图焊接上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电路图焊接上去就好了

嗯好的

网友:
就是一个连接线!只是看不到线的!那玩意刷不了的!就像一条电话线!你刷电话线干嘛

网友B:
没什么限制,就是个品牌的接口顺序可能不太一样,注意一下就行,图片里的就可以,然后就看你拿来玩什么了,飞机就跳距离远的,车辆就挑个距离近的,主要是没必要浪费钱

网友:
不需要调试,直接用就行,但是遥控和接收都要用同一个牌子的无线模块,型号不同没有关系,比如遥控挑个距离长的型号,接收挑个短距离的型号也是没关系的,但是必须是同一个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限制,就是个品牌的接口顺序可能不太一样,注意一下就行,图片里的就可以,然后就看你拿来玩什么了, ...

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