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550起飞就翻

楼主(2021-01-21):
问模友们,自己组的550四轴一起飞就翻,已经排除电机顺序和桨叶安装问题,电调也已经校准过了,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会导致飞机一起飞就翻吗

网友:
谁帮你排除的,谁给你的自信说已经排除了?

网友:
模友之吧这里提问,你要上照片,写清楚什么配置,做了那些校准。

如果是起飞就翻,你也做好了各种校准和检查,如果是开源飞控,那还要看飞控固件是不是刷对了,校准设置参数是否都对了,如果按照你说的全都是对的,那恭喜你,包子名言:可以把飞控砸了买新的了,因为多半是飞控硬件坏了,换新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是不是正反电机装反了

网友:
我也估计是硬件坏了,我以前有一个控也是这样

网友:
自己换个控吧

网友(2021-02-20):
电机次序装错了,要么就是电机没调油门行程或者堵转。

网友(2021-03-30):
桨装反了的可能性大

网友(2021-07-24):
模式对吗,我有一次把模式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