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这个rc eye imprimo的飞控能否实现外接sbus接收机

楼主(2021-01-21):
各位论坛大神,我于某鱼入手一个飞控+电调飞塔,这个小飞机我各种翻查资料,只能找到这个飞机是RC EYE(以前叫RC LOGGER)厂商出的一款叫imprimo的小飞机,其实飞塔做工还不错,集成睿思凯frsky D16的接受,但是我手里只有dys小鲨鱼的控和一个d8的接收机,想看看能不能外接接收机。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帮帮忙

飞控正面,来源于网上

飞控背面

2021-01-22补充2张图片,昨晚回家拍的正面集成了一块cc2510带rf接收的芯片。

楼主:
哎,不知道有没有了解这个主控单片机的,能不能从芯片引脚整条条线出来接sbus的接收

网友:
没看完~~~~~~ 先顶,好同志

楼主:
昨晚又看了看飞控正面集成了一块cc2510接收机机带存储的芯片

网友A:
应该是不行的!!!!成品里好多共用线路!只从一个位置下手改还不如看看有没有破解方法能软解的比硬解的方便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行的!!!!成品里好多共用线路!只从一个位置下手改还不如看看有没有破解方法能软解的比硬解的方 ...

是,我特意查了那个cc2510的芯片,自带处理器还带存储、rf接收,而且本身也有很多的I/O接口,至少2个usart,飞控板背面有很多的单独出来的焊点,留空位置,比如tp1、tp2……这些,但是就是没有说明,不知道定义。软破解…………额,这个真没实力啊,哈哈哈。这个估计要大神搞stm32开发的了吧

楼主:
看来这个主控是真没啥人玩啊

网友:
我也是这个飞控,有时候飞着飞着会突然失控,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BB响会滴滴几声,重新解锁又可以启动了,插针插的紧紧的,也没出现啥接触不良之类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