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

楼主(2021-01-22):
四旋翼,apm飞控刷固件,官网里每个版本都有很多文件啊
怎么根据自己的飞控版本选择啊,我的飞控是apm2.8.
可以支付10枚牛币作为报酬,初次入坑,多谢

网友A:
mp直接点四旋翼刷就行了,git上都是源码,一般固件都是16进制或者2进制文件,apm是hex

网友:
我好像有hex四轴的文件

网友:
APM固件:http://pan.baidu.com/s/1mh9ARmo

网友:
补知道是不是

网友:
毕竟我apm2.8业用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直接点四旋翼刷就行了,git上都是源码,一般固件都是16进制或者2进制文件,apm是hex ...

下载哪个固件啊,今天我更新了一个固件,然后开机,电机就一直滴滴滴的响,我一开始以为是油门行程的问题,设置了两遍都不行,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