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mc5883罗盘模块在inav上不能校准

楼主(2021-01-22):
最近网购了两个qmc5883电子罗盘模块,想用在穿越机上,在inav地面站始终不能校准罗盘,但是晃动罗盘有数据显示,解锁页面始终显示罗盘没有校准,打了个红叉。两个罗盘试过都不行。
一块是273,丝印hmc5883    一块是271 丝印qmc5883   两块罗盘模块地面站显示都能识别,就是没有校准结果。
模友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是怎么回事?

网友:
磁力计方向与飞控方向不一致,每个方位角都试一下。

楼主:
昨天测试了3个方位角(cw180filp  270  90)都不行(罗盘直接双面胶粘在机架上测试的),有个疑问:罗盘一定要架高吗?
今天把罗盘架高了4厘米,再次调整别的方位角(cw90)校准,罗盘能效准了。
非常感谢模友的指点

网友:
我抢、我抢、我抢沙发~

网友:
我的也一样,校准后z轴贼贵,xy轴没变化,各个方向都试了,也不知道原因

网友:
但用bn880上的罗盘就能正常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