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机都有哪些参数,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1-01-23):
1.电机T数(Turn): 线圈绕了多少圈的意思,例如线圈绕了21圈,则称为21T,某些品牌也称为R,Round的缩写,相同的意思,都是绕线圈数,有刷电机因为绕线都是从铜头开始,然后也在铜头处结束,因此有刷都是整数圈,例如20T,30T等等,无刷电机因为结构限制,常见都是从输入端开始,结束于另外一侧,因此常见都是多半圈,于是大多数都是4.5,8.5,21.5T这样的,也有一些结构比较特殊的是整数圈,例如4T,这种整数圈的相对很少;
不管有刷还是无刷,同系列相同尺寸的情况下,都是线圈越小,电机的转速与扭矩越大,耗电与发热越高,能提供更强劲的动力输出;

2. 转速/KV值:有刷电机有些会标出转速,例如30000rpm - 7.2V,意思则是7.2V时电机可以实现三万转每分钟的空载转速,无刷电机则常见是标KV值,无刷的KV值是无刷特有,是指电压每增加1V,电机每分钟的转速就成倍增加,例如2700KV的电机,1V的电压每分钟电机的转速为2700RPM(空载),因此我们可以换算得到这个电机在16.8V满电的锂电池下,转速是16.8*2700=45360RPM,无刷电机一但做好,其T数和KV值则是固定的,例如某品牌某型号的8.5T是4000KV,10.5T是3300KV这样,于是无刷电机在销售时有些会只标T数,或者只标KV值,并非所有型号都会标上T数和KV值;

3.无刷电机极数:磁极(pole)这个跟绕线方式以及转子有密切关系,典型的无刷电机是2磁极,简称2极电机,也就是转子只有1个S南极和1个N北极(1S1N),对称地分布在转子的2侧,相应地使用3组绕线(3槽),就可以驱动,         而多磁极侧都是2磁极的倍数关系,例如4磁极(2S2N),6磁极(3S3N),8磁极(4S4N)等等,这些是把转子平均地分割成多个磁极区间,相应地,绕组也需要是3组的倍数关系,例如4磁极需要6组绕线(6槽),6磁极需要9组绕线(9槽),8磁极则需要12组绕线(12槽);

4.无刷电机定子尺寸:现在市面上的穿越机无刷电机主要规格有1104/1206/1306/1406/2207/2306等,前面两位数是电机内定子的直径,后面两位数是电机内定子的高度。

如有错误或者遗漏的,还请各位模友指正补充,感谢感谢^_^

网友:
穿越机电机都有哪些参数,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思考中。

网友:
真是 收益 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