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学着DIY了两个一代萝丽控,遇到对码的问题来请教一下

楼主(2021-01-23):
家里小朋友的玩具给它改个控,看来看去我觉得一代的萝丽控挺适合小朋友使用的,所以就跟着以下收集的资料学着做了两个。

一、一代控的接线图和单片机烧录设置

二、6通接收机接线图和单片机烧录设置

三、控和接收机固件
学着DIY了两个一代萝丽控,遇到对码的问题来请教一下 接收机,DIY,固件,对频 作者:ELSE 5905

做完后遇到这样的问题:
搜了下坛子里大佬的帖子,说一代控只要上电就会自动对频,
我做好了一对,上电后成功了,可以正常使用。
然后又做了一对,结果不知道是不是上电的时候两套控搞混了,
现在两套控都不能和接收机正常通讯了,接收机上的灯也一直常亮。
请教下坛子里的大神,这是什么情况?要如何解决?

网友:
制作不停歇

楼主:
不是,几位大佬,我是来求助的,不是来得瑟的!(ー_ー;)

楼主:
再求助一波试试,求大佬指教!←_←

网友A:
短接5.6通道输出后上电,然后发射重新选择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5.6通道输出后上电,然后发射重新选择对频

一代控的接收机不是短接对频的,刚刚今晚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控和接收机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代控的接收机不是短接对频的,刚刚今晚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控和接收机可以正常使用了! ...

那是怎么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怎么对的??

全部元件焊接无误的话,给控和接收机上电,约一两秒时间,接收机上的LED熄灭,对码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元件焊接无误的话,给控和接收机上电,约一两秒时间,接收机上的LED熄灭,对码成功! ...

这是什么协议的想用t18对频

网友(2021-07-18):
楼主有没有源代码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2021-10-25):
同求一代萝丽的源代码。希望大佬可以分享给我。谢谢

网友(2022-05-07):
一代都是不带微调的,哪位大神有一代带一通道微调功能的固件。求分享

网友(2022-10-08):
谢谢分享,可以从简单的开始制作

网友:
一代要是多个一二同道的微调就好了,用来玩车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