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红包50:X9D直插无法连接电脑

楼主(2021-01-24):
遥控器:X9D SE 2019,情况:加密狗和USB连接我PC电脑,在任何模拟器里都显示无连接,在网上查询所有教程都试过啦,比如:卸载驱动、教练口设置,驱动更改等,就是不行。相同设备在我笔记本上没问题。台式机怎么都不行。

打杆能识别出变量

usb直插,在设备和打印机里显示打杆,数据会有变化的。

模拟器里无法识别出X9D

模拟器里无法识别出设备

求帮忙解决,红包50感谢

楼主:
重装系统啦~~而且重装两次都不行,人都崩溃

楼主:
重装系统啦

网友:
你加密狗是多合一的么?如果是多合一的,每个开关位都是一个单独的驱动的。一般打到G6,啥的,重插加密狗。然后去设置里,看看能不能配置游戏摇杆,打杆有没有量变化。如果可以了,应该就没问题。再有就是模拟器有没有对加密狗模拟的要求,比如必须是啥啥的。一般liftoff,只要控制面板游戏控制器识别出来了,就都能用,您这个我还没用过,希望对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