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f3飞控无法解锁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21-01-24):
请问下f3飞控无法解锁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找电机转速控制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电机转速控制打开

好的,我在看看

网友:
我是个凑数的。。。

网友:
我的也是无法解锁

lee

网友:
在连接地面站的情况下就是无法解锁的,请断掉 软件后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