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天地飞7怎么切换APM固定翼飞行模式

楼主(2021-01-27):
天地飞7怎么切换APM固定翼飞行模式,默认是8通道切换飞行模式天地飞7怎么切换APM固定翼飞行模式 固定翼,天地飞,APM 作者:一墓地苔一 4195 ,天7没有

网友:
没看完~~~~~~ 先顶,好同志

网友:
在没置里面把8改为5,或其它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2021-05-14):
把接收机5通道信号线,接到APM的8脚信号输入端就行了。

网友(2022-08-31):
应该是设置6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