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莉三代接收机有没有信号回传功能啊

楼主(2021-01-29):
我装到穿越机上了,用的ppm模式,信号回传通道选的8通道,在地面测试发现osd上显示的信号只有8,是不是萝莉接收机就没有信号回传啊

网友:
萝莉三代接收机有没有信号回传功能啊  思考中。

网友:
回传什么信号呢?电压可以回传的

网友:
电压可以回传,其它信号好象没有听说过。

网友A:
可以回传电压和信号强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回传电压和信号强度的

我想设置回传信号强度,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
萝莉三代我记得自己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设置回传信号强度,该怎么设置啊

遥控器上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