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油门归零后电机还会持续转

楼主(2021-01-29):
本人刚刚买的权盛pix飞控,基本都已经调试好,电调行程也已经校准好了。每次在定高模式中解锁电机,电机会正常转动,但是把油门归零的时候,电机还会旋转2-3秒钟才会完全停下来,请问一下各位这是什么情况?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电机怠速吗,正常情况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怠速吗,正常情况

老哥你好,这是正常情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你好,这是正常情况吗?

怠速油门。正常的。可以设置。不过建议保留,方便查看是否解锁。避免无意中解锁后靠近飞机又碰到油门杆出现意外。

网友:
正常怠速,落地怠速三秒不操作,自动上锁。

网友(2021-03-05):
安全保护模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