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RF206接收维修

楼主(2021-01-31):
天地飞ET系列所配RF系列接收机故障较多,其中正常连接5V,接收不工作,必须要加上动力检测电源才能正常,这个故障非常多。
我四个接收机其中两个发生这问题,尤其第二个,返厂维修到手后第二次飞又出现同样故障,这返厂一次来回邮费和维修费也近四十元了,这么快再次出问题让人非常恶心。
于是考虑自己维修。
这次发生故障的是RF206,经测试,只要将动力电源和5V电源的地相互接通,接收就可以正常工作,其电流是53ma,貌似就是接收的工作电流,可见其内部接地线有断线的地方。
拆开接收,发现其PWM输出的地线和主板地线间有个很小的三脚器件连接,貌似是MOS管,其栅极和漏极有短路,所以工作异常,致使源漏两接地端无法正常连接。
没有资料和能力了解天地飞安装此MOS的理由,自己更换也觉得不值,根据加动力电源检测就能正常工作的原则,用导线将其两端直接接通,接收机工作恢复正常。

网友:
LZ说的很不错

网友:
原来主板也是可以飞线的,不然内部线无法解决虚接或瑕疵,楼主功立深厚。

网友:
此好贴应该发天地飞群,与天地飞技术大佬详细探讨推广,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
楼主功立深厚。这样的问题都能发现并解决。

网友:
探讨推广,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2021-10-21):
支持DIY……来回40多我就不修了,一个乐迪接收机也不过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