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的自动返航问题

楼主(2021-02-01):
我今天测试四轴的时候,我用的自稳模式,然后把自稳模式飞的,我把开关拨打RTL的时候,飞机就失控飞走摔了,我用的是apm2.8,mc6c的遥控器,f450的机型,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我已经试了好几次了,还是自动返航会失控飞走,谁有具体的教程啊,mc6c遥控器的,谢谢。

网友A:
巧了我们都apm2.8 f450 mc6c 就是我的飞不起来,油门拉到50%左右,桨会飞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了我们都apm2.8 f450 mc6c 就是我的飞不起来,油门拉到50%左右,桨会飞出去

我的能起飞  就是自动返航一打开就失控了

网友:
罗盘应该有问题

网友B:
罗盘如果没有搞好的话那就是一键放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如果没有搞好的话那就是一键放生

罗盘需要调什么吗  我都按照教程来的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罗盘需要调什么吗  我都按照教程来的呀

GPS要锁定之后才能解锁起飞。如果没有数传这些,那就直接用loiter模式起飞。能解锁就代表GPS锁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要锁定之后才能解锁起飞。如果没有数传这些,那就直接用loiter模式起飞。能解锁就代表GPS锁定了 ...

我那个按照教程  右下角的灯光是红蓝闪烁的   我就是不太懂那三个模式的意思  我没有数传  还有你说的GPS锁定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的配置跟你95%相同(除了升级MC的8通道之外),完全没问题,一次性成功,RTL不会放生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按照教程  右下角的灯光是红蓝闪烁的   我就是不太懂那三个模式的意思  我没有数传  还有你说的GPS ...

那铁定就是GPS没有锁定的问题了。RTL模式需要GPS锁定之后才能正确回家。如果你在自稳模式起飞,GPS在空中才锁定或者一直就没锁定过,那样你切换到RTL模式的话,飞机会飞往一个错误的home点。解决方法很简单:在飞机通电之后,等待1-2分钟,等APM上的灯变成绿灯的时候再解锁起飞。其实最好是你弄懂每一个飞行模式的意思,然后保留一个loiter(留待)模式或者POSHOLD(定点)模式,然后在这两个模式其中之一解锁起飞。如果GPS没有定位,飞控会拒绝解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按照教程  右下角的灯光是红蓝闪烁的   我就是不太懂那三个模式的意思  我没有数传  还有你说的GPS ...

http://www.nufeichuiyun.com/?p=638 看看这个灯的含义

网友:
确实有可能是罗盘问题

网友(2021-03-28):
引用 网友C:
GPS要锁定之后才能解锁起飞。如果没有数传这些,那就直接用loiter模式起飞。能解锁就代表GPS锁定了 ...

GPS锁定咋操作?

网友:
GPS锁定不需要操作,只要连线正确,配置正确,然后在空旷的地方通电,等待GPS搜星和锁定就可以。在地面站上GPS显示3D F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