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万能的魔友们

楼主(2021-02-02):
我看TB上有自带电调的接收如下图,接收机自带电调有5A,我打算再外接一个6A电调,这样接收自带的电调控制一个电机1,外接电调再控制另一个电机2,这样同步实现双推电机,不知道是否可行?
原理如下:

网友:
我抢、我抢、我抢沙发~

网友:
理论上可行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问题就是两个电调可能输出会有差异,拉力可能会不平衡,不过应该可以调好的。你这个接收机带的电调是有刷的还是无刷的, 如果是无刷的,好像电调效率要比单独电调低20%左右,因为追求轻量化所以导致cmos管效率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