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4Dmapper处理无人机测绘数据操作全流程

楼主(2021-02-03):
一、Pix4Dmapper 处理无人机数据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 数据整理

2、 启动软件

3、 新建工程

4、 数据处理

5、 成果数据检查

6、 数据后处理

7、 数据成果

二、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数据整理

影像数据和 POS 数据的文件名及其存放的路径都不要出现中文。原始数据的存储路径和成果数据的最好不在同一盘(若只有一个可以存放数据的盘,则两者最好不要在同一路径下,都放在根目录即可),否则有可能影响速度。POS 的格式可为*.txt、*.dat 或者*.csv 中的任意一种,内容中不能出现任何中文字符。POS 数据包含的内容依次为:影像名称 纬度 经度 绝对航高 。图 2 POS 数据样例

影像格式最好是 JPG 的,如果是 TIFF 的要转成 JPG 的,可节省时间。

启动软件,显示如下界面。

新建工程

点击 Project 菜单,从列表中选择 New Project。弹出如下对话框,定义工程存放路径和工程名称。

点击 Browse 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定义工程存放的路径。

工程路径和工程名定义完成后,界面显示如下。

点击 Next 按钮,弹出加载影像数据的界面。

点击

按钮,找到影像数据存放的路径并选中待处理的影像加载,加载数据完成后,显示界面如下。

点击 next 按钮,显示如下界面。定义坐标系、相机参数,并导入 POS 数据。①坐标系设定。若默认的坐标系正确,则无需更改。若不正确,则点击Imagescoordinatesystem选项卡中的

按钮,弹出如下的定义坐标系界面。

可以通过点击 来选择投影和坐标系;也可以通过 导入通用的 prj 文件来定义坐标系。

② 相机模型设定。相机模型的核查、修改或自定义。在 Camera model 选项卡中

点击

按钮。

显示如下界面。点击 Edit 按钮可修改相机参数,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

点击 New 按钮, 按钮。

,输入相机名称和相机参数,定义完成后点击保存

相机模型定义完成后,返回到如下界面。

③ 导入 POS 数据。

点击

按钮,显示如下界面。

点击 按钮,选择 POS 数据文件,完成后点击 OK 按钮。界面如下。

点击 Next 按钮,显示如下界面。

点击 按钮,新建工程过程完成。数据处理

在新建工程完成后,界面显示如下。(在连外网的情况下,会显示底图和航迹图。若无连外网,则只显示航迹图。)

点击 图标,显示界面如下。

软件提供了 Full Processing 和 Rapid Check 两种处理模式,Full Processing 处理模式提供最高精度的数据成果;Rapid Check 模式是通过降低原始相片数据的分辨率来提高数据处理速度,成果数据的精度比 Full Processing 模式的稍低。

先用 Rapid 模式来检查测区完整性和数据质量情况。检查空三报告,如果空三结果较好,再使用 Full 模式进行处理;若空三出现问题, 应检查数据情况,如(1)pos 跟数据不对应,(2)原始质量问题:部分图像太暗或曝光过度,有黑边等情况;(3)拐角数据过多。

① 选择 Rapid 单选按钮,将第二步和第三步的选中取消,显示如下。

② 点击 按钮,显示如下界面。

③ 在第一步完成后,变为绿色。

④ 点击 图标,查看空三报告。

点击

图标后,显示如下空三报告的PDF文档。检查空三报告,如果空三结果较好,再使用Full模式进行处理;若空三出现问题,应检查数据情况,如ⅰ)pos跟数据不对应;ⅱ)原始质量问题:部分图像太暗或曝光过度,有黑边等情况;ⅲ)拐角数据过多。

如果效果较好,根据用户需求选择不同的处理方式:a、只想获得快速拼图结果, 则勾选掉第一项,勾选中后面两项,点击 start 继续处理即可。b、想获得高精度的处理结果,则采用 full 模式处理,同前面几步重新新建工程,勾选中 Full Processing,并勾选中 Initial Processing 选项,点击 start 按钮,等这个处理结束之后加控制点。加控制点点击

图标,打开GCPEditor界面

① 导入控制点坐标

点击

按钮,弹出AddGCPs对话框,定义控制点的投影坐标系,默认为WGS84。若为其他坐标系,可通过Fromlist按钮或From.prj按钮定义,也可以通过勾选

Local coordinate system 定义为地方坐标系。

点击Browse 按钮,选择控制点坐标文件(格式为.txt 或.csv)。

此时,在 Add GCPs 对话框中的 Status 标签中看到添加的控制点的信息。

点击 OK 按钮,显示 GCP Editor 对话框。

在 GCP Editor 上单击 OK 按钮,关闭 GCP Editor 对话框。此时,主界面中可看到添加的控制点的布局(蓝色加号)。

② 标记控制点

在主窗口上点击任意一个蓝色的十字丝,在右边 Images 下面会出现所有所有包含此点的所有影像。

标记控制点主要是在 Image 标签中通过鼠标对相片进行操作,右键进行平移、中间键进行缩放、左键点击标记控制点。先分别在两张相片上点击鼠标左键标记 控制点,其余相片会自动预测出该控制点的位置。

逐个调整预测的控制点的位置,在 Image View 对话框上点击 Apply 按钮,在主窗口上该控制点变成绿色。

重复标记控制点的步骤,将其他控制点按照上述步骤在相片上进行标记。

点击 Process/ Reoptimize 按钮,弹出 Pix4DMapper 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上单击 OK 按钮,关闭该对话框。

处理过程完成后,勾选掉 Initial Processing,够选中 Point Cloud Densification 和 DSM and Orthomosaic Generation 选项,点击 Start 按钮。数据成果的检查

在处理过程完成后,找到工程保存的位置,打开以工程名命名的文件夹, 再找到

3_dsm_ortho/mosaic 文件夹打开,然后以图片浏览器打开文件名为 “工程名

_orthomosaic_geo_rgb.tif”(例如

)的DOM数据,查看结果是否满足要求,若拉花和错位的严重不满足要求,则进行第6步操作。

数据后处理(镶嵌编辑)

以有拉花的房子为例来进行镶嵌编辑。

点击 图标,弹出 Scene editor 界面。

在 View 后面的下拉列表中选中 Orthoimg(RGB),将要编辑的房子在视窗中显示并单击, 则包含此房子的镶嵌线变为棕黄色。

点击 图标,然后在视窗界面点击,将有拉花的房子用多边形画出(注意:画出的多边形必须与原有的镶嵌线边界有交叉; ctrl+z 键可取消上一步操作)。

在新建的镶嵌线多边形上鼠标右击,显示如下界面。

点击 Insert cell 选项,则生成一新的镶嵌线。选中新生成的镶嵌线,则可替代此区域的单景影像显示在右边区域的列表中,如下图。

可通过Projection 选项卡后的ortho 和planar 单选按钮进行真正射单景影像和平面正射单景影像的的切换。选中 ortho 或 planar 中的一个,然后从 Available images 选项列表中选择满足要求的一景影像来替换有拉花的区域。选中 Blend mosaic 按钮,界面如下显示。

从右栏中,点击 Blend mosaic 按钮,重新进行 DOM 的匀色镶嵌。

重新匀色镶嵌过程进行中。

匀色镶嵌过程完毕后会弹出如下对话框,点击 OK 完成。

用图片浏览器再次打开文件名为 “工程名_orthomosaic_geo_rgb.tif”(例如

)的 DOM 数据,此时可看到原来有拉花的房屋被成

功替换。

数据成果

软件处理无人机数据可生成丰富的专业数据成果,包含 report、空三成果、点云数据、DSM、DOM、tiles(kml 格式,可直接加载到 google earth 上查看)及三维成果数据。

report

点击 1_initial/report 文件夹中是自动生成的 pdf 格式的成果报告。

报告中包含的主要信息如下。

测区统计信息列表:

DSM 和 DOM 概略图:

航迹图:

空三前后相机模型参数对照表:

匹配同名点统计表:

误差统计:

控制点标记图:

空三成果params 文件夹中包含了自动生成的空三成果(ASCII txt 格式),相机检校文件(ASCII 格式),控制点和匹配的同名点文件(ASCII BINGO/ORIMA 格式)。

点云数据成果

此次示例中生成的点云数据成果为 las 格式。

DSM 成果3_dsm_ortho/1_dsm 文件夹中是自动生成的 DSM 成果,成果数据是标准的Geotiff 格式。

DSM 数据成果可在支持 geotiff 格式的软件中打开。

DOM 成果3_dsm_ortho/2_mosaic 文件夹中是自动生成的 DOM 成果,格式是标准的Geotiff 格式。

DOM 成果可在支持 Geotiff 格式的软件中打开。

tiles 成果google_tiles 文件夹中是自动生成的瓦片数据成果,成果格式为kml 格式。

KML 格式的瓦片数据成果可直接加载到 google earth 上显示如下:

三维数据成果Triangle_model 文件夹中是自动生成的三维数据成果,成果格式是常用的 obj

用 Meshlab 软件打开的三维数据成果。

网友:
谢谢楼主,我是来挣牛币的

网友:
我是来坐板凳的

网友:
没看完~~~~~~ 先顶,好同志

网友:
Pix4Dmapper处理无人机测绘数据操作全流程  思考中。

网友(2021-05-25):
这个也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