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萝莉控怎样玩模拟器?

楼主(2021-02-05):
请教大家,三代控就是连不上加密狗,加密狗灯要闪,弄几天了,

网友:
有没有示波器监控一下信号

网友:
设置里那个什么PPM、PWM之类的有没有选对?

网友:
谢谢楼主,我是来挣牛币的

网友:
确认一下你的设置那里是设置成ppm输入还是输出。

楼主:
感谢大家的技术支持!

楼主:
装上软件,加密狗驱动,连接遥控器,设置ppm输出,或者接收机连接加密狗,通道设置成ppm.,都试了,还有什么地方遗漏了,搞几天了,二代成功玩过

楼主:
大家再技术指导下吧,谢谢

网友(2021-05-21):
应该是输出没设对吧。

网友A(2021-07-13):
我还想做个loli3能,弄好了没?弄好了讲下要点

楼主(2021-10-15):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做个loli3能,弄好了没?弄好了讲下要点

usb没弄好,用接收机无刷模拟弄好了

网友:
https://www.moz8.com/thread-181612-1-1.html 用这个接收机的PPM信号 我就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