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第一次玩模型的人的疑问

楼主(2021-02-06):
        我想用kt板做一艘虾艇,装的是2440电机带喷射泵的,请问整个船身可以都全用kt板吗?承受得住吗?如果不行,那应该用什么材料做呢?
     (第一次做这玩意,还有点懵)

网友:
我是来刷分的,嘿嘿

网友A:
全部用KT板不会飘嘛,固定翼才干这么干

网友:
看帖回帖是美德!: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用KT板不会飘嘛,固定翼才干这么干

那该用什么材料?我家只有KT板,懒得去买了可以在里面放几块铁坨吗?

网友:
KT板太脆了,强度不够,要么KT板做好后再糊一层玻璃钢,或者用三合板也行

网友:
尝试了记得回帖,可行的话我也搞一个

网友(2021-03-10):
KT板要加强才行,喷漆防水也不要做,不如直接用层板

网友(2021-04-19):
找家卖材料的,kt板不行,用涂塑板,密度比kt板高,我做的双体救援验证船强度还可以。不过装了台电机现在还没下过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用pvc板应该也可以,就是裁切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