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的问题

楼主(2021-02-10):
我的apm飞控用电脑调参的时候地面站的地图始终加载超时是什么原因,地图的界面都是显示加载超时

网友:
地图不看也没问题,如果硬要看地图,1可以换软件,其他版本2可以用梯子,因为地图是谷歌地图

网友:
谷歌地图国内禁止了,要翻qiang才得

网友(2021-07-24):
我的从来没显出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