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用萝丽的开源程序做成功的电调?

楼主(2021-02-10):
请上传电图和源程序好吗?要求全N管的。谢谢。

网友:
谁没有成功。应该就你了

网友:
真是 收益 匪浅

网友A:
https://oshwhub.com/sunybj/wu-shua-bei-fen 老版本的

还有一个stm32的很不错,https://oshwhub.com/sunybj/very_simple_esc_2020

楼主:
装了块PN无刷电调板,用2020.9公开固件烧录在STC15w408AS上,用12伏供电,电机在不断地进行试探式启动,连续试探十几秒才能正常启动,启动后电机自动在几秒内加速到相应油门的速度,并且能在高速和中速区间内调速,油门低于中速就停止并进入试探性启动,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oshwhub.com/sunybj/wu-shua-bei-fen 老版本的

还有一个stm32的很不错,https://oshwhub.com/suny ...

装了块PN无刷电调板,用2020.9公开固件烧录在STC15w408AS上,用12伏供电,电机在不断地进行试探式启动,连续试探十几秒才能正常启动,启动后电机自动在几秒内加速到相应油门的速度,并且能在高速和中速区间内调速,油门低于中速就停止并进入试探性启动,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