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教程] Open TX增加LOLI接收协议教程

楼主(2021-02-10):
以jumper T16(内置高频头)为例。话不多说,教程如下:
1、打开链接:https://github.com/pascallanger/ ... leases/tag/v1.3.2.6
2、下载multi-stm-serial-aetr-v1.3.2.6.bin
3、将multi-stm-serial-aetr-v1.3.2.6.bin拷贝至遥控器内存卡的firmwark文件夹
4、遥控器开机,按SYS键进入系统设置。翻到SD-HV CARD选项,进入FIRMWARE文件夹,选择multi-stm-serial-aetr-v1.3.2.6.bin。然后有个菜单跳出来。这个菜单根据遥控器内置和外置来选择。然后静待一会儿就升级成功了。
5、到模型设置里面找到LOLI的协议即可;
6、enjoy!

网友:
第一个链接打不开啊

网友A:
不知现在有哪些性价比高的遥控器支持刷这个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现在有哪些性价比高的遥控器支持刷这个固件?

二手jumper T16 PRO

网友B:
早就刷了,jp-tlite,还带回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github.com/pascallanger/DIY-Multiprotocol-TX-Module/releases

LOLI接收机怎么设置PPM输出,脚本设置了通道1 PPM输出,但是连接飞控调参显示不出通道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现在有哪些性价比高的遥控器支持刷这个固件?

很多,OPENTX控都可以

网友:
这个非常好,接收机不贵

网友(2021-04-25):
同样是Jumper T16,同样是二手 ~~~~

网友:
还需要将相对应的lua文件放到TF卡【tool】文件夹内。

我不收牛b,不知道系统收不收!!!!

网友(2022-04-11):
以后试试OPEN TX

网友:
没有成功,请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2022-05-13):
萝丽接收真香~

网友(2022-12-05):
引用 网友B:
早就刷了,jp-tlite,还带回传

请问jp-tlite 怎么刷的?你有固件吗?我升级了最新固件就是没有loli协议, 请赐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