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坏了?

楼主(2021-02-12):
        问问大家,无刷电调接通电源但 无信号输入 时,三根线的电压应该分别是多少?下面是我测出的,请帮我看看电调是不是坏了(似乎是的,因为电调发热很严重)
        第一根与第二根:0.26v
        第二根与第三根:11.3v
        第一根与第三根:11.3v
如果坏了,能告诉我有什么解决方法吗?谢谢了(^~^)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楼主:
各位模友有什么便宜点的 性价比高的船模电调,推荐一下呗

网友:
是的,低电压那一路出问题了。楼主认真查一查看是否M管短路了?

网友A:
5伏稳压管短路,5伏滤波也不行了  飞盈佳乐水冷电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伏稳压管短路,5伏滤波也不行了  飞盈佳乐水冷电调不错

好的谢谢啦

网友:
说的是接电机的三根线吧,之间应该都是接近0,这么大压差是有mos管击穿。

网友:
要不一二一起坏,要不三单独坏

网友:
炸了一路mos

网友B:
你这样是没有办法测量出来的,电调没有接通信号应该是没有输出的,你那测量的电压都是虚的,要连接电机再来测量。

网友(2021-10-26):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是没有办法测量出来的,电调没有接通信号应该是没有输出的,你那测量的电压都是虚的,要连接电机再来 ...

无油门3路都没输出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