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12通接收机后面4个通道无信号输出

楼主(2021-02-13):
萝莉12通接收机后面4个通道(9~12通道)无信号输出,不懂怎样设置,求大神们帮忙!谢谢!谢谢!

网友:
三代控只支持8通,后面四通没用

网友A:
你遥控设置对应通道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遥控设置对应通道没?

遥控器通道设置和接收管理,都只有8个通道可以设置

楼主:
我用的版本是:V3.A12

网友B:
上面已经回答了,3代根本就不支持12通道,只支持8通道,2代接收才有12通,3代接收就只有8通了,12通接收后4通就没用了。控上的12通道8通道与接收对应,剩余4通道可以自己定义用来做其它功能开关,比如大小舵开关、教练功能开关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已经回答了,3代根本就不支持12通道,只支持8通道,2代接收才有12通,3代接收就只有8通了,12通接收后4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