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

楼主(2021-02-16):
3s 1800mah 20c的电池(持续电流36A,最大72A),应该用几安的电调最好?

网友:
应该用35的吧

网友:
要看电机型号,电调选择与电池放电倍率无关

网友:
比如2212电机可以使用30a电调,或者20a电调

网友:
安全考虑用30a以内电调,电机的话也要反向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