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无刷电机

楼主(2021-02-19):
有感无刷电机  不用有感无刷电调    用无刷电调 不接有感线 能不能用

网友A:
接电调应该无用。本身有感无刷电机 就不需要无感无刷电调。

网友:
帮你顶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电调应该无用。本身有感无刷电机 就不需要无感无刷电调。

网友B:
可以用,但是只能当无感无刷电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但是只能当无感无刷电机用。

需要注意 接线顺序吗?abc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注意 接线顺序吗?abc

不用,随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