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楼主(2021-02-20):
各位大神帮我看看,mp地面站刷新固件以后全部参数没有描述啦!请问应该怎么办?

网友:
我是个凑数的。。。

网友:
卸载重装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换个版本我用的1.3.9

楼主:
感谢各种大神的帮忙,我已经自己解决了,到配置调试里面重新下载参数就好了,再次感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