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求助萝莉遥控和接收机天线问题

楼主(2021-02-20):
求助,问下大神们,我的萝莉控和接收机用的NRF24L01的小迷你板子,接收距离开始还可以,大概有个100来米,后来不知道啥原因,只有五米左右了,想加外接天线,看到萝莉大神的图,有一点不明白,为啥大神是将屏蔽线和里面的线焊接在一起了,是否影响功能?

大神的方案

网友A:
肯定是错的,按照规定屏蔽网需接地

网友:
求助萝莉遥控和接收机天线问题  思考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错的,按照规定屏蔽网需接地

只有开路接啥地

网友:
正确姿势

网友(2021-07-09):
好好学习一下。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