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做个小丑鱼飞一飞

楼主(2021-02-21):
周末陪儿子又看了一遍海底总动员》里面那个尼莫挺可爱的,先看看主角的样子。
    周末闲着没事,想着带着儿子做一架小丑鱼飞机玩一玩。
1.首先从网上找来小丑鱼飞机的图纸。
2.找了块以前用过的白色魔术板,先在板上按着图纸大致形状画好,没求太精确,画着大致差不多就行。
机翼
机身
尾翼

楼主:
3.制作机翼我的这个刀子还比较锋利,这样能够切得平整一些。
切副翼的斜边,图示那样,用一根钢尺压着边,然后45度角切割,比较方便。
切好背面贴上纤维胶带。

楼主:
4.制作机身与尾翼
同样,仿照图纸样子把机身与尾翼裁下来。

切割尾翼的斜边

楼主:
5.简单涂色
先在机翼和机身上简单的画出形状,随意画的。
涂色是儿子比较喜欢的,有点大写意的意思啊,咱要求不高,把斑纹画出来就行。
再来一张

楼主:
6.安装机翼
把机翼装起来,配合机身,感觉还有点那么个意思
两面都来一张照片

楼主:
7.安装舵机副翼用了一个舵机,两侧用两根拉杆直接连接

用舵角连接到副翼上,升降舵和方向舵的连接方向也类似。

楼主:
8.安装电机
电机安装用了一个电机座,方便调角度

电机用了原来垃圾佬里收来的十块钱的2204电机
还有这个旧电调
直接将他们焊接在一起
装上以后的效果

楼主:
9.加强机身,连接遥控器
用了两根烧烤肉串用的竹签加强机翼
加强了机身,也可以当个支架
改装的萝丽控和接收机完全可以胜任可视距内飞行
再来几张各个视角的成品照片吧
侧面
再来一张

楼主:
10.沙滩试飞第一次试飞效果还行,比较灵活,好操控,

网友A:
你好楼主,之前看到你发的一代萝莉控的帖子,我后来也做了一套,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老是会丢信号,就是做了个小船,一跑起来接收机和控就连不上了,摇杆一会中,信号又连上了,不知道这是啥原因,楼主你做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呢?,(ー_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之前看到你发的一代萝莉控的帖子,我后来也做了一套,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老是会丢信号,就是做了个 ...

你这个应该是电调BEC供电能力不足吧?换个BEC比较大的电调或者给舵机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
驾轻就熟,看似随意,实则高手。

网友B:
楼主你好,可以发一下三代接收一代控的接收固件吗?谢谢了

网友C:
星球大战改装的萝丽控很漂亮!

网友:
陪孩子一起玩,挺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可以发一下三代接收一代控的接收固件吗?谢谢了

已在原贴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星球大战改装的萝丽控很漂亮!

网友(2021-03-30):
主板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
看似随意,实则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