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抓住穿越机,推油门飞机抖动大,转速越来越高不受...

楼主(2021-02-23):
1.先说明一下,测试时是不能用手抓飞机的;

2.按住穿越机推油门,转速不断升高,原因与空载(不上螺旋桨)相似,飞控一直在保持平衡(也可以理解为飞控想挣脱束缚);

3.测试之前先将飞机线路、飞控调参设置、电调设置、遥控器设置以及对频等前期工作做好;

4.在外场进行目视飞行测试,飞机是否抖动一目了然;

5.一般造成飞机抖动的因素有:1、机架安装不牢固或者机架本身有问题;2、螺旋桨有损伤;3、电机安装不牢或有损伤;4、飞塔安装不牢固或者减震没有做好;5、最后才可能是PID的问题(现在一般5寸机型主流配置,默认PID基本都不会有问题);6、有些模友可能会觉得可能是电调问题,一般电调出现问题大多是温度极高、有可能出现缺相现象、无法使用、没有信号(自检提示音)等。

如有错误或者遗漏的,还请各位模友指正补充,感谢感谢^_^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网友:
我都是手抓测试的,机子只要正常,会很快自己飞平并稳定。户外直接试飞,不仅远不方便,而且一旦有问题,起飞就受损概率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