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四轴改成520轴距四轴

楼主(2021-02-23):
一直用APM2.8飞380四轴,用的2216  860kv电机    9450桨    3s2600毫安电池只能勉强飞10分钟   带电池全重1240克。看贴吧模友用18650电池4s4p有将近一个小时的续航,自己有了换电池提高续航的想法。
网购了3s2p的21700电池,容量是9600毫安,起飞油门60+%,悬停试飞将就了25分钟,电池耗电量为7000毫安,四轴悬停期间还一直上下震荡  触地又弹起。电量一直放不干净,C数太低的缘故。
又网购了3s3p的21700电池,容量是14400毫安,电池重660克,机子全重1580克。起飞油门70%,悬停试飞还是20多分钟,电池耗电量只有5000毫安。电量还是放不出来。
想来想去,只有换大桨,提高效率。用铝合金延长了机臂,换成仿apc1245桨,3s3p的21700电池起飞油门降到了54%,顺利放电到2.8v以下降落,放电量达到13700毫安,试飞期间,四轴偶尔出现油门100%的情况,但是再也没有触过地,全程可操控。基本满意了。
不足之处是  机臂有点软。
2216的黑金电机用12寸浆刚开始怕带不起来会过热,耍了几个架次发现一点也没有过热。

网友:
有数据,点赞

网友A:
用的2216  860kv电机应该用4S电池,我的380,4轴2212  1400KV电机9045浆4S2P总重不到1200克,一样的机架也是APM2.8飞控。悬停50分钟。你的怎么那么重呢。

网友A:
悬停油门43%左右,单节电压掉到3V以下也不超过60%。悬停电流9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停油门43%左右,单节电压掉到3V以下也不超过60%。悬停电流9A左右。

380机架170g,四个电调90g,飞控减震架GPS及支架110g,电流计20g,四个电机250g,正反桨2对36g,延长四轴4个机臂铝合金90g,图传摄像头30g,图传供电3s1000毫安70g,再加点螺丝线材什么的40g,这样就900多克了。
上3s3p21700动力电660g。重量就达到将近1.6公斤了。
看电流计 悬停电流是22A左右,起飞油门显示54%+。单个电机测试拉力有800多g,本以为最高起飞重量能达到3000g,测试发现最大起飞重量连2700都达不到(测试时拴了一个1100g玩具车),死活带不起来。
为了减重:曾经电调扒了皮,GPS去掉了支架等,结果只减去了几十克重量,实在减不下去。
怀疑电机kv值是不是不准(太小),上12寸浆竟然不起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2216  860kv电机应该用4S电池,我的380,4轴2212  1400KV电机9045浆4S2P总重不到1200克,一样的机架也 ...

4s2p使用的21700电池吗,C数够不够?我用3s2p21700悬停电流20A左右,猛推油门或者有点大风,电流计显示电流就有27A多了,有时候30A还多,所以有换了3s3p21700电池,怕电池C数不够。

网友:
4S2P的217004800毫安的,

网友:
我的机悬停电流小,2P够用了。

网友:
今天挂了个两轴云台相机,总重1380克,悬停电流达到了11A左右。

网友:
等有时间再校准次电流。

网友:
调一下电调的进角试一试,印象中以前电机发生震荡(堵转)多数都可以通过调节电机进角来解决的

网友(2021-03-31):
你需要的是降低起飞重量,提高电压。改用4S2P电池,桨增加到10寸

网友(2021-10-04):
学习了,数据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