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教程] 小黑车用联动灯组开源教程

楼主(2021-02-25):
之前发过一款车用联动灯组,经过整理完善,现在开源給大家图纸以及说明:

灯组参数的设置修改:
1.下载打开keil
2.打开“judge.h”

3.按照自己的想法修改红框中的参数
4.编译,生成hex
5.烧写注意设置晶振为“12M”hz

灯组图纸

小黑灯组定制(最终).zip

工程源码

网友:
单片机我熟悉~感谢分享!

网友A:
有几张图 放大后看不清里面的字。。。。。

网友:
这个好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张图 放大后看不清里面的字。。。。。

可以加Q群  173810373  群主为你疑难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加Q群  173810373  群主为你疑难解惑

顶顶贴。
点加Q群了

网友B:
楼主,把输入信号接口接一条地线,你这样如果和主控不使用同一组电池就不能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输入信号接口接一条地线,你这样如果和主控不使用同一组电池就不能控制了 ...

是的。电路板只是抛砖引玉,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重新打电路板

网友:
楼主 厉害 正好需要这个! 谢谢

网友(2021-06-23):
正好需要这个! 谢谢楼主 分享

网友(2022-09-20):
楼主想的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