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P 终端为何乱码?

楼主(2021-02-26):
连接后显示是乱码 这是啥原因? 望大神 告知下!!

网友:
我是来刷分的,嘿嘿

网友:
是不是编码格式问题

网友A:
你刷低版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刷低版本就可以了

确实, 我刷了 3.1.5 就正常了!

不知道 何原因!!

网友:
备注写的很清楚啊,3.2以后不再支持apm终端下载,好像是因为闪存空间受限阉割了

网友:
刷入低于3.2APM固件并且降低地面站软件版本可以解决APM终端显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