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P+多协议高频头下,如何使用LUA脚本对LOLI接收机进行配置

楼主(2021-02-26):
一、准备:
1、PC端软件:OPENTX companion 2.3.11 或更新的版本

2、脚本文件:1.3.2.20版本 ,与高频头固件版本一致

将[TOOLS]目录下的所有文件放入sd卡根目录下[SCRIPTS]文件夹下的 [TOOLS]文件夹。

将固件放入入sd卡根目录下的[FIRMWARE]文件夹,然后开机找到这个固件,运行,并更新外部多协议高频头固件。

v1.3.2.30版本支持的协议列表:

1,Flysky,Flysky,V9x9,V6x6,V912,CX20

LOLI 协议是在82#(因为用仿真器截图,所以记住这个82号,实机操作会显示“LOLI”)

在模型设置里关闭内部高频,设置外部高频头为:MULTI(多协议高频头),协议为LOLI,(图为用仿真器截图,所以82号就是LOLI)

完成以上就完成装备工作了

二、接下来进入主题:

长按[MENU]菜单,打开SD卡里的[TOOLS]菜单,找到LOLI的配置LUA脚本[MULTILOLI],按[ENT]进入,

可以看到初始状态下,LOLI接收机的8个通道输出均为SERVO(舵机)模式

所有通道可以配置成SWITH(开关)和SERVO(舵机)模式,而PPM、SBUS、PWM模式只有特别的几个通道可配置。

模友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进行。

三、LOLI协议和接收的其它功能说明

1、支持故障安全,即失控保护。在自定义模式下配置了8个通道的故障安全值后,请等待RX学习它们,并将故障安全值设置到接收机。

2、支持的遥测:RX RSSI,TX LQI(接收的遥测数据包的百分比),A1和A2(比率= 25.5,偏移= 0)。

因贴子限制30000字节,所以把配图都删了,才能发布,这样不知能不能看明白???

网友:
我是个凑数的。。。

网友(2022-06-04):
没看明白,好像狠复杂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