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问,stm32超时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1-02-27):
f3飞控,连接电脑显示的不是f3 boot也没反应,刷固件失败,请问怎么办?有偿

网友:
我是个凑数的。。。

网友:
没看完~~~~~~ 先顶,好同志

网友A:
引导程序故障。有些飞控不支持用BF,CF刷固件,可以参考说明书,如果是可以刷写的,那大概率是芯片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导程序故障。有些飞控不支持用BF,CF刷固件,可以参考说明书,如果是可以刷写的,那大概率是芯片损坏了。 ...

问题是没有说明书啊,原来是bf固件可以用的,我想刷inav,然后就这样了

网友:
新手课堂,各种使用CF、BF软件飞控的三种刷固方法
https://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620&fromuid=4925
(出处: 模吧)

网友B:
你刷了最新的inav吧 好像就不能刷回bf了 我手头有三片我修好的 f3 都是刷了inav以后再刷bf就stm32超时 我打算换epprom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刷了最新的inav吧 好像就不能刷回bf了 我手头有三片我修好的 f3 都是刷了inav以后再刷bf就stm32超时 我打 ...

是的,没办法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没办法了吗?

好像没办法了 我那几篇f3都这情况

楼主(2021-04-05):
找到原因了,刷固件的时候boot要一直短接,刷完再断开,多试几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