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发烫严重

楼主(2021-02-28):
前阵子自己用固定翼的AT2312 KV1150配合30A的电调搭了个330轴距的四轴,配合上9寸的桨叶之后,选择了高能的LIHV(11.4V)100C 1100 mAh的电池,但是却遇到一个情况,飞行仅仅10多秒的过程中,电池发热很严重,基本上是烫手的情况,电调发热正常,电机也发热比较严重
是电池选择不合适?还是乾丰的9047的桨叶拉跨?
希望各位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
如果按照介绍的配置,应该没问题。这情况只有通过代换和测量找问题。比如电池代换,把桨换为8040等。

网友:
电池发烫严重  思考中。

网友:
我是来坐板凳的

网友A:
电池垃圾了一点。1100的电池不可能100c的虚标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垃圾了一点。1100的电池不可能100c的虚标严重

这个有可能,我感觉也是电池拉跨,有一个直接鼓包了

网友B(2021-04-09):
肯定是电池放电倍率不够

楼主(2021-05-19):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电池放电倍率不够

排查之后发现是电池过于拉跨,更换之后就没事了

网友(2021-07-24):
一分钱一份货,电池

网友(2021-10-13):
引用 网友A:
电池垃圾了一点。1100的电池不可能100c的虚标严重

就是,1100的电池,有个20C就很不错了,一般只有1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