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六轴装机问题

楼主(2021-02-28):
请问:800kv2212的飞米电机加1045桨的550轴距六轴重约3斤,能飞起来不?

这个已经解决了:飞米电机,1045彩色桨。不加桨电机自己转的话螺帽不掉。单个电机加桨测试时转一会螺帽脱落桨叶自己起飞,换线序也不可以,请问各位大神怎么回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設單顆電機推力450g
全機重量1500g
總推力450*6=2700g

您的計算十分有道理,不過如果我的飛機能飛起來我就已經滿足了。這是我第一次制作多旋翼,經驗不足,先讓他飛起來是我現在的目標。由於使用的電路都是我用萬用板焊的,電機二手拆機的,槳葉是兩塊錢人民幣一對的彩色槳,電線全用裝修剩下的2.5平方毫米的電纜,只有機架是買的新塑料機架,重量過大難以避免,目前的情況寒酸的過分,以後有機會再使用更好的配件進行翻修。再次感謝您。

网友A:
是不是正反轉搞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正反轉搞錯了

今天发现是手劲太小,换用钳子拧紧就不那么容易脱落了。就是目前飞不起来。请问我这个800kv2212的飞米电机加1045桨的550轴距六轴重约3斤,能飞起来不?谢谢

楼主:
您知不知道我这个800kv2212的飞米电机加1045桨的550轴距六轴重约3斤,能飞起来不?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发现是手劲太小,换用钳子拧紧就不那么容易脱落了。就是目前飞不起来。请问我这个800kv2212的飞米电 ...

3斤是1500g嗎!?
網路上找不到飛米電機的相關數據
您可能要自行實測電機搭配槳葉的推力...
再去推算總推力進而評估總重是否合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斤是1500g嗎!?
網路上找不到飛米電機的相關數據
您可能要自行實測電機搭配槳葉的推力...

感谢您回答,请问如何测试推力,我只有一个手持式弹簧秤。11.1V电池,800kv和1045桨能否估测推力,卖家称电机10000转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回答,请问如何测试推力,我只有一个手持式弹簧秤。11.1V电池,800kv和1045桨能否估测推力,卖家称 ...

如果口袋夠深就直接買螺旋槳測試臺...
不然就是要動腦動手自己DIY做測試...
其實善用各家搜尋就能找到很多測試方式...
畢竟航模很多時候的樂趣是在研究的過程...
關鍵字~電機推力測試...電機拉力...螺旋槳測試...這些找一下就有很多答案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口袋夠深就直接買螺旋槳測試臺...
不然就是要動腦動手自己DIY做測試...
其實善用各家搜尋就能找到很 ...

感謝您!經過我的摸索,估測單個電機可以提供的升力不小於400g,整機1.5kg應該可以飛起來。目前配重問題和理線方式正在調整。我只有一把手持式彈簧鉤子秤,我采用的方法是裝機後僅開啟單個電機不斷增大轉速,當飛機向一側傾倒後關閉電機扶正飛機,使用彈簧秤鉤住剛剛開啟的槳葉提拉飛機讀整個傾倒過程中的最大示數為445g,即可估計單個電機提供的升力不小於400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經過我的摸索,估測單個電機可以提供的升力不小於400g,整機1.5kg應該可以飛起來。目前配重問題和 ...

假設單顆電機推力450g
全機重量1500g
總推力450*6=2700g
假設動力曲線是固定斜率的直線
這樣也至少要50%以上油門才能停懸
小弟個人認為這樣的推重比太低了
更何況動力曲線一般不可能是固定斜率的直線
建議總重量部分可能還要想辦法偷輕
擔心滯空時間會太短或是動力不夠充沛
不過一切只是小弟的憑空推測
一切還是要以實際測試為主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