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鲨飞翼思翼ft24司南飞控

楼主(2021-03-01):
求大佬教这个控怎么设置三角翼混控选了那个副翼2机翼方向还是不对1  2通道   差的是舵机3是电调,图传今天就到了晚上就装是不是得先把遥控设置好混控啊

网友A:
一般飞控都是内部自己设定三角翼混控模式,遥控器不用设置,用普通固定翼就行。手动模式下舵面正反在遥控器上面调,自动模式下正反在飞控上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飞控都是内部自己设定三角翼混控模式,遥控器不用设置,用普通固定翼就行。手动模式下舵面正反在遥控器 ...

谢谢大佬又遇到问题了,线接好了舵机怎么不动呀

网友B:
舵机没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没供电吧!

舵机莫名奇妙烧了两个一起烧了买的全新银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