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泡泡老师4轴飞行棋华科尔d10与pix遥控器校准问题

楼主(2021-03-01):
我个人觉得遥控器已和接送机连接(接送机蓝灯常亮),但地面站软件界面没绿。还有就是遥控器如何设置的问题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网友:
pix上面插的是rc口吗

网友:
遥控器 是输出模式跟接收机跟飞控所接的通道是否对应!

之前我富斯I6 ,遇到同样问题, 接收机接的pwm 模式, 然而遥控器确实输出ppm模式 导致没反应

我还 以为 接收机坏了!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飞控?是PIX吗?
接收机3通道单接一只电调,推油门,看电机转动是否正常,先检查接收机是否工作正常。还有,转换器输出线接在PIX的第一排RC接口,别错插到第二排SBUS接口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