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大佬快来

楼主(2021-03-02):
新手第一次玩,乐迪AT9S +PIX飞控 刚装好机,遥控电调都校准了,在地面下桨测试电机,油门电机转动正常,但是升降舵(右手拨杆)无论朝前后左右摆动在一个位置固定超过3S 不动,遥控就上锁,电机停转,连续摆动不固定就没事,这是什么问题???
要是在天上拨杆推到固定位置不放(比如向前飞),电机停转不就炸机了?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网友:
是不是开了自稳

网友:
1、检查通道映射(是否升降舵联动油门)
2、检查地面站是否有稀奇古怪的锁定设置
3、类比解锁方式,观察是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