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续航问题

楼主(2021-03-07):
下图是硬件配置,航拍部分还没挂载。官方建议4s电池,我用的格氏3s电池,4000mah的飞了六分钟,第一次飞的时候没想到续航这么短,以为也能飞个十分钟,没上低压报警比比响,结果低电量返航后直接突然掉高炸了一次。5200mah的飞了十分钟。现在都保留3.8v的电,不敢玩久了。不明白为什么续航这么短。飞机自重没量过,是不是得上4s电池。

网友(2021-09-27):
必须减重 。我自组的总重1450克

网友(2021-03-07):
电压低,电流大,建议上4s

网友:
必须先称重
450级别的话超出1600克就没有意义了
3s5200换4s4000mah本质上没区别,因为能量总量没变
除非换大电池,比如4s6000.但是盲目上大电池并没有用,可能会导致效率极低
比如我450起飞重量1050克(fpv配置),3s5200能飞50min
所以说减重最重要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18650电池组的3s2p或者4s2p

楼主:
算了一下重量,保守估计最低1500g,上航拍后有1750到1800g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一下重量,保守估计最低1500g,上航拍后有1750到1800g的样子

450表示油门70%才起飞

网友:
关键还是要控制重量,减重是最重要的。

网友:
重量太大了,需要减重,如果不减重的话,试试18650 3s2p或者4s2p,可以适当提高续航时间。

网友(2022-03-27):
需要合理安排 电机 桨 以及 起飞重量   4S的话 电机效率会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