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问题

楼主(2021-03-09):
刚开始连接电脑飞控蓝色灯也闪的可以连接机站软件,去拿个快递回就这样了,有大神指导吗?

网友A:
毫无悬念:重连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无悬念:重连试试

重试了n次了

网友A:
是电脑提示无法连接还是根本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脑提示无法连接还是根本没有反应?

连接电脑有提示音,打开机站软件有com口‘,点连接一直提示重试,而飞控蓝灯不闪。之前一连电脑飞控蓝灯一直闪,机站软件点连接很快连接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电脑有提示音,打开机站软件有com口‘,点连接一直提示重试,而飞控蓝灯不闪。之前一连电脑飞控蓝灯 ...

驱动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接电脑有提示音,打开机站软件有com口‘,点连接一直提示重试,而飞控蓝灯不闪。之前一连电脑飞控蓝灯 ...

传一张地面站的显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一张地面站的显示看看

加v吧,文件大上传不了

网友B:
重新刷固件,固件是固件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刷固件,固件是固件完了

飞控连接不上电脑,怎么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