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刚装完的4轴忘了校准电调怎么办????

楼主(2021-03-10):
请问下各位,我是新手,刚装完一个450多旋翼,忘了按教程校准电调就直接装桨拉油门了。请问对以后飞行有妨碍吗???怎么操作才能再次校准电调啊???

网友:
是不是需要校准不一定,要看具体情况。即使安装好了也可以插上电脑校准。也可以拔下电调信号线,用最基本的方式校准。

网友:
我也前也有一次,方法如下:

接好线
拔掉电调信号线(保留电调电源线)
解锁电机,油门推到最大(千万别上桨)
逐个接上电调信号线,(此时电机不会转,会发出蜂鸣的声音)然后按常规步骤逐个校准
然后OK

网友:
我的是铂金30电调我用设置卡单个设置了?还用校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