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分析炸机日志,pixhawk飞控,新手,学习分析日志ing...

楼主(2021-03-10):
本人新手,自组了一架F450,雷迅pixhawk飞控,乐迪at9s遥控,R9DS接收机。共飞行两次,第一次自稳模式起飞,感觉起飞平稳,但是在空中漂移严重,新手油门控制生疏,飞机忽高忽低,最后大概从四五米高度掉落。第二次已定点模式起飞,以为会平稳点,垂直上升平稳,在空中漂移严重,想要降落,慌忙之中可能操作有误,大概从十几米高掉落。烦请各位模友能帮忙分析下日志,本人新手正在努力学习分析日志,但是水平有限,所以求助各位热心模友,学会以后我也会本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帮助刚入模的新人,非常感谢。日志存于百度网盘中,提取码1234。

网友A:
帮顶,我也不太会

网友B:
看了一下,传感器挺多,但大部分都只在前4.5min有数据

网友:
电压正常(3s)38min断电

网友:
我地面站总卡死,等下继续看

网友:
感觉你的数据有丢失

网友:
这是啥     给我整懵了

明明是gps搜星个数....

什么鬼

网友:
这啥玩意        应该是遥控接收和电机输出呀
怀疑是数据串了
有大佬能看明白吗

网友B:
问下你是哪个版本的固件

网友:
请大佬吧   这个我真看不明白,和我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你是哪个版本的固件

谢谢了,固件是V4.0.3,GPS是乐迪的SE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传感器挺多,但大部分都只在前4.5min有数据

飞了两次,加起来估计就是四五分钟样子,摔了两次,不敢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我也不太会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飞了两次,加起来估计就是四五分钟样子,摔了两次,不敢飞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感觉四个电机不同步,能同时转起来,但是油门稳定后,四个通道PWM值会减少,2通道减少的明显,与其他通道差四五百,请问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感觉四个电机不同步,能同时转起来,但是油门稳定后,四个通道PWM值会减少,2通道减少的 ...

这是不动油门,四个通道PWM值稳定后的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不动油门,四个通道PWM值稳定后的情况。

这是卸掉螺旋桨,放在水平地板上的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不动油门,四个通道PWM值稳定后的情况。

电调已校准,是一起校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卸掉螺旋桨,放在水平地板上的情况

这个不能这么试。飞控在矫正姿态后没有反馈姿态不变,就会不断调整输出

网友(点评):
我pixracer飞控也是静止不动,校准后QGC后台四个电机转速也不一致,有个转速掉的很快,就单独拿飞控就可后台分析看到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这么试。飞控在矫正姿态后没有反馈姿态不变,就会不断调整输出 ...

谢谢,现在能正常飞行了,之前飞行模式设置成特技模式了,所以控制不好,现在定点模式很稳,很感谢指教

网友:
混个币来,还不知道怎么分析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