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8通道接收机串联电阻 的问题

楼主(2021-03-10):
请问各位大神  怎么萝莉8通道接收机  每个通道都要串联一个1K的电阻 接收机输出信号加5V上拉电阻我能理解  但是输出信号串电阻是什么意思

这个甚至连NRF24L01无线模块的信号脚都串电阻  这又是什么意思
另外一个版本两边都没加电阻   请问我该选择哪个版本的图纸呢

网友A:
单片机5V    24L01   3V3 ,所以他串电阻,至于输出口,为了防止不小心高压,或者静电直接进去单片机管脚。  不加电阻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5V    24L01   3V3 ,所以他串电阻,至于输出口,为了防止不小心高压,或者静电直接进去单片机管脚。 ...

请问  1同等情况下单片机供电用5V会不会比3.3V稳定一点呢     2在不考虑高压和静电进去单片机管脚的情况下 输出串电阻会不会削弱控制信号呢 (我以前看  3G通讯  大佬做的接收机信号输出端是搭5V上拉电阻的那我做萝莉这款接收机的时候要不要也加上拉电阻呢)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网友:
有什么区别,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萝莉8通道接收机串联电阻 的问题 图纸,接收机,串联电阻,上拉电阻,输出信号 作者:诗哥 7230 帮顶顶顶顶

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1同等情况下单片机供电用5V会不会比3.3V稳定一点呢     2在不考虑高压和静电进去单片机管脚的情况 ...

1.串电阻不会削弱信号,这是数字信号,不是模拟信号。2.单片机可以用5v,但24l01只能用3.3v。

网友B:
隔离保护单片机IO

网友C:
单片机有5V有3.3V的,一般接收机都选用3.3V的,这样就不需要多种稳压,节省成本跟制作难度,输出口多数版本都是没有串联电阻的,好像只有一两个版本有输出串联了电阻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有5V有3.3V的,一般接收机都选用3.3V的,这样就不需要多种稳压,节省成本跟制作难度,输出口多数版本 ...

网友D(2021-06-09):
无线模块供电串电阻不正常,应该无法供电,应该是装3.3稳压芯片。信号线串电阻是消除干扰和保护主芯片

网友(2021-10-23):
引用 网友B:
隔离保护单片机IO

串电阻的阻值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有5V有3.3V的,一般接收机都选用3.3V的,这样就不需要多种稳压,节省成本跟制作难度,输出口多数版本 ...

串电阻的阻值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线模块供电串电阻不正常,应该无法供电,应该是装3.3稳压芯片。信号线串电阻是消除干扰和保护主芯片 ...

串电阻的阻值大小怎么计算、

网友:
后悔当初没去学电子专业

网友:
这摸吧更新的数据太慢了。是不是所有人都去玩抖音了  这各大论坛都没啥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实测输出串电阻 接收机无法正常工作  表现为4通道接舵机无反应

我的也是这样,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2-09-19):
学习了,天天向上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