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问题

楼主(2021-03-10):
连接电脑有提示音,打开机站软件有com口‘,点连接一直提示重试,而飞控蓝灯不闪,给飞控通电也是这样。之前一连电脑飞控蓝灯一直闪,机站软件点连接很快连接上的,点刷固件錯误。刚接触无人机,有大师傅指点吗,菜鸟一个,请勿喷,人都是学习中进步。

楼主:
怎么不有人看呢?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网友:
我是来坐板凳的

网友:
是不是没刷固件

网友A:
实在不行就把固件重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就把固件重刷一下

连接电脑都连不上怎么刷

网友B:
驱动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有没有问题?

之前连的上软件的

网友C:
电脑硬件有没有检测到2560端口?没有32U坏了。如果有,TS5A23157跟2560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硬件有没有检测到2560端口?没有32U坏了。如果有,TS5A23157跟2560坏。

有2560com口就是连不上,

网友:
感谢各位老板的指导

网友(2021-04-25):
引用 网友C:
电脑硬件有没有检测到2560端口?没有32U坏了。如果有,TS5A23157跟2560坏。

你好  apm连电脑 没用串口信息  飞控指示灯 红灯闪 绿灯长亮  就是没有串口信息 是为什么呢

网友(2022-12-11):
帮你顶上去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