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电后电调滴滴响,电机不转

楼主(2021-03-13):
上电后,电调先响三声,然后放音乐。能正常解锁,但推油门还是一样放音乐。

网友A:
固定翼还是多旋翼,电调校准了吗

网友B:
没校准油门,要么就是接收机直接连的电调,没有找到方式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校准油门,要么就是接收机直接连的电调,没有找到方式解锁

油门校准不了,先给飞控供电,遥控器油门最大,再给电调供电,还是一样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还是多旋翼,电调校准了吗

多旋翼,电调校准是指什么?反正油门校准不了,遥控器油门最大,上电还是一样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旋翼,电调校准是指什么?反正油门校准不了,遥控器油门最大,上电还是一样响。 ...

没校准。直接给大油门肯定不动。需校准

网友:
遥控器上电,油门最大。接收机上电,电调先响三声,放音乐,把油门拉到最小,电调确认。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一开始以为电调坏了,后来换了个电机好了

网友:
什么飞控?电机上电后是不会一直响的,如果解锁后推油门会响说明油门最低行程不对。

网友:
最高油门电机停转并响音乐,油门最高行程超过电调最高油门值,默认最低一般是1000,最高一般是2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校准不了,先给飞控供电,遥控器油门最大,再给电调供电,还是一样响。 ...

你把油门杆放右下角或者左下角试试?

楼主:
好了好了,问题解决。原因就是电调bec供电不足,给飞控的电压低,飞控不能用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