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电机不正常转动

楼主(2021-03-14):
xxd30a电调连的xk 2212电机,上电后电机不响,但是解锁后电机会左右转动,不会朝一个方向转,反正就是不超同一方向转,伴随有较大的声音,在同一时间内发热比其他电机更高,用的apm,其他3个电机全部正常,到底咋办

网友:
感觉电调坏了吧,对换一下电机电调试试

网友:
无人机电机不正常转动  思考中。

网友:
缺相了,不是电调就是电机,随便换一个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却相了 一般是电机内部有一路漆包线断了

网友(2021-04-25):
更换测试。同电机换电调、同电调换电机、同电调换飞控插槽。这样能找出是电机、电调或者飞控某个插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