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16和jumperT16选哪个?

楼主(2021-03-15):
请大佬给点意见,天地飞ET16和jumperT16选哪个?

网友:
肯开始的时候,吃点苦头,查下视频教程,肯定是买T16,,不过现在T16停产了,  800多的价格,买TX16S会比较好.  天地飞的就不用视频教程,不过可玩性就没那么高咯  .我建议是TX16S

网友:
入门建议天地飞,爱折腾进阶建议T18和T16。

网友:
玩固定翼还是天地飞的好,设置简单

网友:
没钱,想自己做了

楼主:
结帖了,买了et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