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

楼主(2021-03-17):
请问谁有这款黑羊800mw的图传?能帮我看看右下角的5脚电源管理芯片的丝印J68**具体是什么?该芯片下的焊盘脱落的原件是否是一个电容?我的这个炸鸡碎了看不见型号!
不胜感激!

网友:
一般是电容

网友A:
找到了!升降压IC电源芯片  丝印J681 封装SOT23-5

网友:
j681 或者j68l

网友:
应该是j68l

网友A:
应该是LDO 线性稳压吧,你这个晶振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看看什么东西,谢谢大神

网友:
回帖得积分还要凑字数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升降压IC电源芯片  丝印J681 封装SOT23-5

某宝能找到吗?能给个链接吗?关键词搜索N久都找不到这个元件。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LDO 线性稳压吧,你这个晶振也可能有问题!

不应该是线性稳压,只知道是电源部分的。另外晶振我有一堆可供替换,所以文中未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