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8旋翼自己组装,请大神们进来给看下还少什么...

楼主(2021-03-20):
预算1.2W
要求平时能训练用,然后还可以附加拉线功能,图传功能
遥控器暂时定的云卓T12,T10不带电池充电应该麻烦。
这个飞控不知道是不是自带降压线的可以直接接分电板?有懂的吗?
其他建议给说一下避免走弯路啊 谢谢了。

网友:
分电板带电流计和BEC吗?如果没有需要配一个,飞控本身不带什么降压板和电流电压监测功能,雷迅的电源模块是单独卖的。相应的线材和工具这些要有。电机和桨建议多买一些,难免会炸